神舟 承龙S263C 电流0.7--0.8之间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09-07-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神舟承龙S263C 开机测得电流0.7--0.8之间  这个应该是显卡或者内存  没多想直接做北桥因为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的,用BGA做过北桥之后果然机器OK电流上去了,1.4几 屏幕亮了,但是现在是有时候电流能上到1.4几 有时候还是停在0.7--0.8之间呀,请老师们给回帖,客户拿来的时候也反映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就开不了机,对了,南桥我也做过BGA了,可还是老样子,希望大家给意见!

网友:
是内存槽许焊了,加焊就可以了.试一试

网友:
是AMD的CPU不?是的话有可能是CPU虚汗了。

网友:
把显卡继续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电源口接触不良呢?我碰到过这样的机子,只要换个电源接口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相同的机型,故障一样,最后加焊CPU座解决问题,LZ可以试试看。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本人把CPU做焊了一下就 OK了

网友:
昨天接了个这本,今天晚上做做CPU,成了给各位大大拜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