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系统,根源在电源

楼主(2009-07-04):
(一台别人没修好,客户要报废处理的机子,故障:装不上系统)
SOLTEK (硕泰克) SL-85SD  主板,用 GHOST 版装机,每次复制完后重启电脑都说文件被破坏,要求重装,用XP的慢装系统也装不上,开始怀疑硬盘有问题,用多个分区软件分区都正常,格式化也正常,觉的奇怪,无意中进WINPE ,一看才发现电脑GHOST 时,虽然有复制,但硬盘上却是空的 ,以为写磁头完了,试从光盘向C盘拷个文件,结果又能复制上, 看来遇到新问题了,却无从下手,电源能制造疑难问题,就像显示器和电视的总线故障一样,莫名其妙的 ,于是换个长城300W 电源试下,装系统,终于盼来了WINDOWS XP 和滚动头,原来故障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有没有进一步拆开电源是坏了那里,可能是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2200的 电容爆了

网友:
唉` 以前就遇到过这问题,以后就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到是没有见过!!!值得分亨下

网友:
我想还是电源供电不好特别是对硬盘,影响到读写。

网友:
我碰过一个和这楼主类似的问题,一个顾客有九台电脑,九台配置一样,就是有一台电脑电源不同,但这台机很难重装系统.硬件都没问题,估计是电源问题.

网友:
结论 :  一个好的电源是可以省下你以后的很多银子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真是学到东西了,有时的软故障真的还讲不清的

网友:
长了见识,看来电脑的故障就和病人一样,有些病你不能从正常思维考虑

网友:
同意楼上的想法,确实如此,正常想法有些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