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193 wide不通电

楼主(2009-07-04):
联想L193 wide液晶开机不通电。请高手指教!
求助
联想

网友:
想回你的问题都头大,。。。。。。。你查一下外接电源线没问题,就只有拆开量一下各部位的电压了。

网友:
对于你的问题,我只能说先检查电源板,先看电源部分是否工作了

网友:
来自: 广东东莞
看看电源部分有没有烧保险 开关管 还有电源芯片

网友:
测保险损坏没有?次级输出有没有?如果保险没坏,次级也无输出,直接换EA1530吧,十个里9个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