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无复位

楼主(2009-07-04):
今天接一片华硕P5GPL-X主板诊断卡显示FF 马上转DO后无复位(好像是检测到那个硬件没通过)上假负载测供电正常,复位1.2伏,时钟0.3伏,pci及显卡复位都有,上真U主板就没复位(U是好的,也换过别的U),刷过bios,南北桥供电正常,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取下bios芯片就有复位。没思路啦,忘各位给个思路吧,谢谢
还有就是上真U南桥无温度,假负载就有温度,貌似真上U南桥不工作

网友:
华硕的专用芯片坏了也可造成没有复位,试着换下专用芯片

网友:
谢谢你回帖,可板上没有专用芯片啊

网友:
取下bios芯片就有复位,那就换一个bios芯片看咯。

网友:
对啦,还有一点,拔了12伏供电线就有复位啦
换过供电芯片

网友:
看看南桥虚焊不

网友:
上U 有VCORE电压么?  这点都没讲

网友:
呵呵,小帖子引来老大的关注,回老大供电1.4伏,忽略了抱歉

网友:
看完贴子有个问题,把bios取下来怎么会有复位呢?

网友:
既然明显的取下BIOS芯片就有复位,怎么不更换一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bios及io芯片换过,无果,个人感觉不是很难修,但就是没思路

网友:
上CPU后,代码一闪,显示D0后,然后全板无RST ,考虑南桥管理的板载设备,或者南桥。

网友:
恩,老大说得对,这是唯一的解释啦,听顾客说以前用时不时机器无辜重启,本人也怀疑是南桥不良

网友:
南桥惹得~~~~~~~~~~~~~~~现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