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N61G BIOS保存就CPU不工作

楼主(2009-07-04):
接到一块主板,昂达N61G,其一设置了BIOS之后一保存,CPU就不工作了,将其放电之后又可以工作了,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重新刷过之后,故障依旧,,,将32.768晶振换过了,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网友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设置没有问题呀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桥也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双核的CPU看看。你用的是不是闪龙的CPU。外频不一样吧

网友(2009-08-12):
回复 网友B:

?????????????????又核能加上去?上775的可能行吧!不信你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KT600的,也是只要进入CMOS,不管是否重新设置或恢复默认值都会开不了机,一清除CMOS就又可以的,只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1,刷过BIOS也不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遇到过,我是恢复出厂设置就解决了,
至于每次开机都要按F1,你进BIOS把软驱这项关了就行

网友(2009-10-09):
楼上的,进BIOS关软驱不是还得保存吗?保存了不就又不亮了?

网友:
一:刷bios。二:晶阵及谐阵电容。三:电磁没电或南桥老化(清洗在洪干试试)四:有时内存供电不足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