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CPU无主供电

楼主(2009-07-04):
前天客户送来一块山寨主板  , 无品牌。 775针CPU  开机无显
诊断卡无显,(已换CPU,内存)  检测CPU主供电时发现CPU没主供电 检查元器件时
未发现有其损坏   本人是一新手  请问我现在该如何下手

网友:
你说的问题问题有些笼统,检查过那些元件?

网友:
问个问题.CPU无主供电.再就是复位灯常亮.应该是先修CPU主供电.再修复位的吧?学主板没二天.都搞晕了.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新照不轩 -2 乱讲话!不怕误导别人?

网友:
CPU主供电,这个要看电源IC的工作条件。
1.电源IC供电5V或12V
2.CPU到电源IC的VID信号有没?
3.在开机电源IC会接到PG信号。
只要这些满足了就没有理由PU没供电。

新照不轩 -2 第三步谁告诉你的?乱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嘛,肯定是先付位,而且别的电路工作正常才会有CPU供电。

新照不轩 -2 谁教你先搞复位的? 乱讲

网友:
测场管各电压,那个没修那个!!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故障,问题是处在南北桥上,看看南北桥是否虚焊,不行更换i/o试试

新照不轩 -2 乱讲话!扣你2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笼统了,无法做回答。

举一个说了N次的列子,你打电话给你的家庭医生,说,医生,我肚子不舒服,该吃什么药?

医生:@¥%@#¥%#%&¥%……%*&#@!    他应该说什么呢?

楼主下面,我上面的几位,再不要乱讲话了,说的都是什么一堆乱七八糟的。而且都带着很肯定的语气,这样很容易误导别人的

每人扣了2分,自己反省下吧。

网友:
一块775针 CPU 山寨主板  , 无品牌。 能开机有电源,风扇转 。但是开机无显示, 诊断卡无显
各场管都有电压,磁感线圈也有电压 (0。87V)  电源供出12V电压 (可以排除电源,CPU,内存都没坏)

网友:
如果是上的真CPU。
0.8V的电压偏低,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贴上来!

网友:
你不上CPU,线圈上电压是多少,好像电压有点小,复位灯常亮,可能是CPU没有复到位

网友:
电管芯片RT8802A
诊断卡 :  +5V 、-5V、+12V、-12V  复位灯  常亮

网友:
线圈处对低电阻;
以下这些引脚的电压(上CPU和假负载测量)
31脚
32---40脚
1脚
12脚的电压

网友:
不上CPU   磁感线圈 0。02V  场管基本无电压

网友:
上CPU假负载   测试无复位电压、无时钟电压、无核心电压、PG信号0。78V

网友:
有1。23V  整个三极管都有电压

网友:
刚才把CPU按了下   诊断卡有显示  08
  电感1。3V   场管7。89V

也就是说:不按CPU没有核心供电   ,一按CPU就有核供电

检查U座的针是否有倒下歪斜的,如果U座是BGA的,不排除空焊的可能

网友:
听了直迷糊,解答者能不能清楚详细一些。

网友:
CPU座现在没问提了   不要用手按
上面的指针也正常   这个不属与BGA技术
可以手功加焊

网友:
12V,主IC驱动IC,MOS管,电感电容

相关小原件,CPU座。查

网友:
CPU主供电,这个要看电源IC的工作条件。
1.电源IC供电5V或12V
2.CPU到电源IC的VID信号有没?
3.在开机电源IC会接到PG信号。
只要这些满足了就没有理由PU没供电。
引用 网友B:

我暂且理解为你打错字了吧。。
3点应该为电源IC是否得到EN信号~~(也相当于VTTPWRGD)

网友(2009-10-24):
说的都太不清楚了,听不停,看晕了

网友:
侧U供电管若没问题换电管

网友:
(有1。23V  整个三极管都有电压)?这句话啥意思呀?也只有你自已明白吧。你可能连电源IC的基本条件也没有查吧。你看过电源IC的PDF了吗,还有场管的控制极电压是多少?有没有呀,这些基本的你都没有说呀。就是给人看病医生还得让你做个B超,CT的,

网友:
我也弄不懂芯片的的基本条件,IC  不一样,工作电压也不一样吗?或者说是,输入输出的不一样,本人理解为比如电源控制IC,的输入电压和各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Ic或许脚的位置不一样吧,就像1117和8014,功能是一样的,样子不一样(或者说一些参数不一样),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