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不工作

楼主(2009-07-04):
今有块intel E210882板子,上2.13的CPU没复位,上1.7的CPU有复位,检测卡不跑代码,检测卡上四个灯亮,后来我上假负载,测了下cpu的核心电压,只有1.2v,而且cpu不工作似的,不怎么烫,我问了下我师父,他说intel板子是这样的,后来就不了了之,师父说没的修,很不理解。想这种情况,修的思路是什么,步骤。。。
cpu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两块这样的板子,也是没得修的,不知道是intel,像msi的板子,也是你这种情况,假负载0.92v,c4 1.8g的cpu也是0.92v,上赛扬d的就是1.3v,上p4的就是1.5v, ,像还是不跑吗?

网友:
我认为换电源管理芯片, 师傅说换过管理芯片还是不行,可这样看cpu供电没问题的,我认为有问题,他又换了io,还是不行,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