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焊接辅助夹具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07-04):
请问这种焊接辅助夹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夹住零件脚,焊接时散热,避免零件主体受高温影响.

网友:
不是用来散热吧,没必要呀

网友: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属于静电夹功能。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的解答,我还以为是焊接时用来固定元件的一个引脚,使元件在焊接时不掉落用的。

网友: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看制作还是很精细的,我也没有见过这类夹具,所以不敢妄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