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航嘉HK400-55AP带负载啸叫的原因(电压正常 电脑工作正常)!!!!

楼主(2009-07-04):
航嘉HK400-55AP带负载啸叫(电压正常 电脑工作正常) 5VSB (1000u/10v电容鼓了) 换了2个  风扇时转时不转 发现可能是霍尔元件问题 直接换新的1225风扇 正常了 不带负载一切正常 但是上主板 开机就有吱吱的啸叫声 能进系统 电压也正常 用OCCT测试后+5 +12 +3.3 纹波都在1%以内 电源也正常 不解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 请有见过这问题的大侠讨论一下怎么修好这啸叫的声音!!!!

网友:
今天有时间 终于把这个电源修好了!! 其实就是+5V 3.3V的输出电容有问题 外观看上去是好的 拆下来量才知道容量严重不足 还是三洋的电容 拆下来看见屁股鼓了一下 后来干脆把3.3V 12V 的电容都拆下来量一遍 还好 都没问题 就只有5V输出的一个有问题 换上去上机通电就没啸叫了 测试了OCCT 好像5V波动小了点
总结一下 这电源坏的原因 应该是用户最先风扇不转了 温度过高引起输出部分电容温度也升高 可能把里面的电容液蒸发掉了 先是 5VSB电容质量不好 鼓了 电源就不能工作  我修时换了表面鼓的5VSB电容和风扇 没注意到三洋的5V电容是有问题 后来自己分析线路后 才把电容拆下来看看 终于找到元凶 真该赞一下三洋电容 坏了也没什么外观变化 真是“潜伏”高手 上例给大家抛砖引玉 在遇到奇怪的问题时候 仔细分析论证一下 不要让眼睛迷住自己的思路 就能破迷雾了也不要到处怀疑 以免引起其他的故障

网友: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有个航嘉的电源,以前是风扇不转,发热太大,后来干脆罢工了,换了表面鼓起的电容之后,电源正常,就是和楼主说的情况一下,带负载之后啸叫,不过这几天没叫了,到时候等他再叫的时候去把没换的电容也换掉,希望能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是长城的。原是高压电路有问题。修好后也出现这种叫声,不过我那电源接不接负载都会有。只要一通电就叫个不停。让我直头痛呀。。

网友:
有时候不同的驱动管C945换了也有这个叫 的问题,我换了一个C945后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