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04):
小弟今天接到笔记本DELL1330一台,能点亮,不能冲电,加上电池后鼠标和键盘反应特别慢一点都不流畅,小弟就把充电芯片MAXIM8731E给取了,发现机器不能开机了,请教各位师傅此芯片和上电有什么关系,再装上芯片也不能加电了。比较着急。。。。。。。!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真是个菜鸟啊,控制芯片能拆了上电吗,机子被你搞坏了

网友:
估计LZ你要赔板子了。先找找看有没有ACIN

网友:
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LZ确定没动别的,那就直接找个MAXIM8731E给换上,试下再说

网友:
再仔细看看MAXIM8731E芯片周围有没有少件的或者自己不小心焊连的,这些是潜伏杀手

网友:
MAX8731 MAX8731是可编程的SMBus 充电器,可为多种类型的化学电池充电。MAX8731使用很少的命令集,即可简便地对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和适配器电流进行编程。 MAX8731可对1至4节串联Li+电池充电,提供高达8A的充电电流。MAX8731驱动n沟道MOSFET...这个刚从网上节下的,LZ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直接取这种控制芯片的做法是错误的。
像这种控制MOS管的电源芯片,是不能这样取下来开机的,
这样会造成MOS的G极悬空,G极悬空那么这个N沟的管子就会直接导通。
后果。。。。。。。

看看楼主的运气的,也许只坏了保险电阻,跟MOS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