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修过华硕M5000?故障在里面,请看看

楼主(2009-07-04):
送修来这个本本,时常开机不显,按压键盘有时候能显示,留机查看,是855GME集显板子,板栽内存,判断是北桥的问题,给北桥做BGA加焊,做过后测试,乖乖,干脆就不显了,电流一直跑到1。07左右不动,诊断卡跑D4。真郁闷,发现这个板子很容易变形,发现板栽内存移位,把板栽内存全摘掉,又重新焊上,又换了个新北桥,更郁闷了,电流跑到0。35左右,现在没头绪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机子时亮时不亮.我修过一台.是加焊南桥好的..不知你现在修成这样了...

网友:
机器原来应该是内存虚汗了,动之前没有准确判断故障部位啊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打一下AD阻值吧,内存可以先拆掉。在做这之前先mini卡跑什么码

网友:
ASUS m5000 的通病就是板载内存虚焊 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子修过好多台了,基本上是板载内存虚焊掉了,加焊就好

网友:
现在测试卡跑FF啦,板子上BGA非常容易变形,这回吸取教训了,当时确实是用手按北桥那里显示过,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这刚修好一台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修好一台ASUS m3000  开机掉电,更换BIOS结决。

网友:
华硕M5000

是那样的小本么?没光驱,12存的,40G硬盘的

我记得是 MIM内存,很小的那种

我记得以前修过这样的电脑,老不开机,后来检测出来是板子上的内存的事情:BGA封装的,好去,不好装。

但是如不装板载内存,一样不开机。。。

这个机器,好像板载内存好坏。。新手老认为是NB的事

你估计做NB的时候,把别的做坏了,建议你别自己修了,给你上家看看吧

网友:
这板出了板上的内存坏以外。别的很少出问题。你没作桥之前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應該是記憶體虛焊了
加焊過就OK囉

网友:
北桥没做好

网友: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北桥

网友:
还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最好四个换了,肯定好

网友:
M5N 内存颗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