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压包的问题吗

楼主(2009-07-04):
一台神技17寸CRT显示器开机面板指示灯一亮一灭,同时伴有咔哒咔哒声音,好像是高压包启动一下截止一下,电源一开一停。
  故障分析:拆开机壳,检测220V滤波电容正常,换UC3842,电源开关管,行管,加焊高压包引脚,更换电源的继电器,故障依旧。于是本人判断是高压包的内部线圈有断路故障。
  不知本人的判断与分析正确与否,望大家不吝赐教

已修复:UC3842的定时电容已经变质,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看来修显示器不在行啊,一、二次电源电压都没有测就到处换东西?

网友:
谢谢2楼的提醒,俺断开了+B2及行输出及工作,结果1次电源工作不正常,然后往回差,高频振荡的元器件
UC3842的定时电容已经变质,更换后,故障排除。看来光听声音来排除故障也不是十分靠得住滴,要勤于动手才行啊

网友:
这种情况依次断开各组负载就能确定是电源本身问题还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