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几个液晶的启示

楼主(2009-07-04):
1 三星943NW

   故障现像:开机背光亮一下,然后灭掉,可以看到显示的阴影
  分析:灯管或高压板故障,要不两者都有问题,
  检测:用四灯小口高压板点四根灯管也同样出这亮下就灭故障,用有线灯管直接替换测试,上边两个灯管损坏,再用好灯管试三星原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消失!测试其间没有插屏线,故事也就在这里发生了,更换好的灯管后,点灯测试,背光亮,正常,安装后再点,还是亮下就灭,其间拔下屏线,灯管亮也正常,怀疑电源带载能力差,不过因为报价了,如果再修下去,客户等的不耐烦,也不好查!拆除原高压部分,改了个两灯高压板上去,能正常使用!

2  联想P15L液晶,型号有可能错了,就是电源12V独立在底座部份的那种

  故障现像:指示灯亮下就灭,反复如些,无背光(客户说这问题出了好几个月了,有时又能用)
  分析:可能是电源,驱动板,按键问题
  检测:测电源空载有稳定的12V输出,本先易和通病原则,就更了所有按键,因此款MCU用的是M6759损坏很多,就写了个MCU换上,能正常开机了,测试了二个小时,正常使用交还客户。第二天返回来,说故障同样,试了几次,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时测得电源12V输出正常,指示灯闪烁时,电源电压从5。5到12V来回跳变,外接12V电源,显示器正常开机,再测电源空载电压正常,也是带载能力差,查网上分析带载能力差的几个原因:
1.电流保护
2.pwm调制电路
3.主回路原件参数老化或部分吸收器件故障
4.分支绕组分流大导致变压器功率减低
因为次级没有看到电容类损坏,更换3842,光偶,TL431后,故障一样,就把3842附近的小电容拆下用电容表测理,忘了是哪个脚了,有个25V100UF的电容不正常,更换后故障排除!

3  明基FP71G+
    故障现像:黑屏
   分析:通病较多了
   检测: PF801断路,测得一组C5707短路,同路前级11P06明显变色(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要换,我现在基本不测这个了,有时测正常的,通电后也会出开机白屏和关机白屏现像,发现变色了都直接更换,要不测都不测,反正测到哪组C5707坏,同路3个元件都换(C5707两个,FU9024一个)FU9024可以直接代换11P06和J598吧,嘿嘿有可能记错了也),几个元件更换后,显示器反复闪屏,亮下就灭,灭了再亮,(手里有完好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测试驱动板没有问题),测12V输出,空载时在14V左右正常,以为是高压部分元件有问题,就改线试个通用高压板,点了十多分钟,以为就是高压部分元件有问题就拆了原件,改了通用高压条进去,交还客户,后来返回来,就只能点十多分钟后,然后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因为最近碰到电源带载能力差的较多,就用外接电源对高压板部分单独供电,测试没有问题,电源部分,后级电路电容全部换过,因当没有问题,客户急,直接换板了,此板还没有维修上

4 宏基1916W
   故障现像:亮下就灭,能看到阴影
  分析: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检测:用通用高压板点四根灯管没有问题,开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独立给供电,使用也是正常的,因为此高压部分输出在22V左右,所以当时没有改板,不过现在看来,改板也是没用的!

以上实例,都是本人自己接修的,不知道大家情况如何啊,以前亮下就灭故障,都喜欢直接看高压板和灯管,现在要多看看了,还有哪位有上述故障同类维修经验,也分享一下!

网友:
再加上几个
5  明基FP557
    故障现像:指示灯闪烁,无背光,无图像,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开机一切正常,没有使用时间限制
   分析:怀疑按键漏电
   检测:拆开后,目测所有元件无明显损坏,通电试机能开机了,电源次级输出也正常,就更换了所有按键,试了二天多,也没有出现故障,客户取走二周后返回,说没有以前故障出现的那么频繁了,不过还是有原来故障出现。拆机通电测试,又是完全正常,个人感觉故障现像出现时,指示灯反复变化,且无背光,故障应当出在电源板和驱动板部分,开机测试时后,用橡胶锤敲砸电路板,没有出现过故障,不过还是进行了补焊,几乎全焊过了,不过现在是还有可能出现那种故障,现在也没有解决,碰到同类的朋友请分享下,有更好的维修思路也帮忙指出来!

6 DELL15液晶  明基代工的(PF557)
  故障现像:开机白屏
  分析:白屏多是屏电压没有加上,驱动板坏或屏本身坏
  检测:屏电压有5V输入,因为开关能正常可控,指示灯随信号可以变化,说明MCU工作条件应当正常,主要在驱屏芯片上,因为上面有同样一台,相对比测有一组从电源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电压不正常,顺线路找到一个电感开焊,焊上后图像出来了,测试也正常使用了二个多小时,客户取回后也说有时开机电源指示灯会反复闪烁,没有背光,不对正常开机,不过有时又正常了,其间不用理它,没有加市电不加市电的说法,反正有时加电就正常开机,有时就不能正常()
这台也没有解决呢?

以上问题,按键都有换过,也在好机子上试过按键,可以完全排除按键问题了!
难道疑难杂症都让我碰到了?

网友:
明基FP71G+
    故障现像:黑屏
这个故障我修到了,换了好几个也是亮一下就灭了,实在不能修了,只有换电源板了事。

网友:
你真是不走运啊,全是难啃的啊,是同行拿来的吗/

网友:
怎么没有回话的啊,没有碰到吗?谁有好的维修思路啊?请帮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