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09-07-04):
大家好。今天碰到一台三星X11开机不认硬盘。由于不大懂图纸
如图一:49PIN CHP3-STAT-DET这个由南桥发出的3。3V的测起来只有0V。
         43PIN PLT3-RSTF过来本来有5V的测起来也是0V(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想请教)
本来从CHP3-STAT-DET发过来的南桥信号没有,我想就可以从南桥下手了。但想多学点识图知识。这里的43PIN PLT3-RSTF是什么意思呀。还有就是STAT中的3。3V与5V就是5,6,7与9,10,11PIN进来都有,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对不对。
哪位师傅能教下这个硬盘的图纸呀?

网友: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5,6,7 9,10,11是STAT的供电脚。而49PIN CHP3-STAT-DET是信号。43PIN PLT3-RSTF是复位脚由南桥控制,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正确的。当43,49出问题时就从南桥下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换个排线,看看排线接口

网友:
不认硬盘时,硬盘能转吗?

网友:
先插电压,再查信号

网友:
呀!一看这图纸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PLT3_RST 这个信号你不用去多管,这是上电时序中的部分,都能点亮了,这个信号肯定正常。
CHP3-STAT-DET这个信号是发出去的,而不是发给硬盘。0V的话你看连3.3V_AUX 1K的电阻有没有坏,到3.3V_AUX 有没有过来。
呀··怎么这么多PIN的硬盘接口啊?第一次见49PIN的。
仔细看有没有冷焊的,这东西容易冷焊。 再查RX  TX 这4跟现到南桥正常吗,中间会通过个电容的。
其他不知道了,3星49PIN的没见过

网友: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跟南桥没有关系,应该从硬盘的接口开始查硬盘的电压,往回跑就应该照到问题了

网友:
兄弟不用查了,直接换南桥,修过两次这个机器,都是南桥不良,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关注呀。呵呵,当然还有二手烟幕弹这样的高手。
今天也算倒霉,机子南桥型号是GBM的。我换过三只。从料板上取的,竟然都不亮机,晚上又把机子本身的南桥焊上去了。还是没找到。只好明天再说了,还有刘彪亮兄弟分析PLT3_RST这脚,好像是硬盘的复位脚。是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