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跑55修好一例

楼主(2009-07-04):
客户昨天送来一台T43的机子,根客户说把带水的U盘插入电脑,之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拿到别处修过。(我心想你明知带水还插入电脑你这不是钱多吗!)通电电流上去了没显示。一边拆机一边想是不是跑FF了,拆机一看,南桥做过了,上数码卡跑55,已过内存了。报价送客户走后,心想是不是没做好桥,于是手压桥正中,没反应,眼从侧边看桥也是做好了。量桥周边的电容也无短路,量各电压也出来了。心想是不是刷过BIOS试下。心想再压下桥睇下,再次手压南桥四边,当压到右上角时数码卡跑到60了,心想是南桥是没做好,重做就好了。于是拔下来,大家都知道IBM的机子很爱断线,为保险起见,我打开
在右上角外按图所示,把南桥引脚所去到的元器件一一量下。谁知第一个脚和时钟IC的12脚经R288 电阻送到南桥的USBCLK_48M信号都不通了。我反复量了多次确定是这个脚不通,再量了其它的焊点都没问题,于是飞线出来连到R288 电阻,再把南桥做上去开机终于显示了,拷机一个下午都没事。
希望这个原贴版主能加个威望。
开不了机

网友:
嗯 不错,下次我遇到也向你学习试试看

网友:
T43跑55,我遇到过,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USB设备导致线路开路,值得收藏!

网友:
学习了厉害呀。我就对这些信号不太懂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的.楼主真是细心人呀.

网友:
我一直以为48MHZ是直接到usb接口的 现在才明白 是到南桥的 应该是人为搞断线的 插u盘也不会烧这条线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南桥下面掉二个点了。

网友:
一直不明白桥下怎么飞线,见过桥边上的飞,靠中间的怎么飞啊

网友:
可以吧你的T43的点位图共享给我们吗
谢了

网友:
都是细心才能修的好,组长常说工厂搞维修也要细心更细心才能修好板子。一点断线,一个连焊,都会造成不跑码或跑不过码!

网友:
IBM的55肯定亮机了

网友:
T43的主板跑55,有时系统反应慢、键盘不能用,都是这个USBCLK_48M信号有问题掉点或接触不良,才不稳定。
在南桥边上的飞线的,我也是在T43的板上才见到这样的高手。

网友:
客户昨天送来一台T43的机子,根客户说把带水的U盘插入电脑,之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拿到别处修过。(我心想你明知带水还插入电脑你这不是钱多吗!)通电电流上去了没显示。一边拆机一边想是不是跑FF了,拆机一看,南 ...
引用 网友A:
[/quot
楼主你太 牛了,这样也能查出来

网友(2019-07-06):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修的价值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