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楼主(2009-07-05):
用本身的屏15。4的白屏。用普通14。1的屏OK。15。4的屏是好的,接到别的板上试过。
请高赐教是什么原因
求救
原因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差分信号有问题啊,是多少真的啊 。要不就是屏接口那虚焊啊

网友:
试下换屏后面的码片

网友:
用14,1的屏试了OK,那说说明机子是没问题啊,但你又说机子本身的屏换别的板上,屏又是能显示的,那说明机子本身的屏也是好的,那就奇怪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电压有没有达到3.3V

网友:
14.1的屏是好的吗,DV6000,很可能显卡问题啊,别给人误导了,显卡集成的话直接做北桥,显卡独立的话接做显卡,呵呵,有点啰嗦了

网友:
各位大侠,15.4的那片屏没问题到好几台DV6000的板上试过,但接上那片板就白屏了。
接到14.1的那块屏上就好了。等下在试下

网友:
修好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我是换了与LCDVCC相连的一个管子就好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14.1的之前可以。那个管子不是不良,而是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都是桥虚焊的多

网友:
其实这很好解释,因为14.1的屏小,15.4的屏大,两块屏的耗电量不一样,而屏供电管老化后,自身内阻变大,当负载功耗过大时,屏供电管向屏提供的电压就会下降。当电压过低时,屏当然就不能工作了,就是白屏了。

网友:
屏线呢?查过没有?

网友(2009-08-04):
说实话,实践太重要了!原本我还认为是屏跟本不间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