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2 CPU供电单元的场管会吱吱叫

楼主(2009-07-05):
今天接到一台BENQ  S52的机子,客户说按开机键没反应,插上可调电源后,发现指针一下子打到底,心里窃喜,短路,这样的情况是捡钱的机子啊,拆开机后,低电压烧板,发现CPU供电单元电路的两个上管发烫,拆掉这两个场管后,测阻值,发现在还是短路,结果发现背面的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拆掉后,不短路了,找两个N沟道的场管装上去,测阻值正常,于是满怀信心地上电试机,一按开关,触发了,可发现19V的电压被拉低到15V左右,场管还发出吱吱吱的叫声,可CPU供电出来了1.26V,装不装CPU都一样,以为是场管不匹配,但手头又没有同型号的场管,接着换场管,结果换了三次,情况都是一样,郁闷,现在真不知道是场管不匹配的问题,还是CPU供电控制芯片的问题,还是控制芯片外围电路的问题,在此请教各位了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往上换管子要注意高低管的区别。就是说原来的高端管,最好也从料板上拆高端管,低端管也一样。因为两个管子参数并不一样。如果不行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谢谢无边班主。还有这个差别的,听过要把两组换成同样的功率的管子,不然也会出现不谐调而烧管

网友:
场管代换有什么技巧的吗。

网友:
代换,要高低分清,复合也要分清楚,你只要在你之前先测一下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