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09-07-05):
家好,我着有台联想769F3 17纯平,开机一切正常,但过不了几秒就自动断电了。再次按下开关键后又是一切正常,但过不了几秒又自动断电。请教这是哪的问题?可以排除虚焊故障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有保护了。。有啥么东西过热了 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可以换个液晶的了,CRT现在行情不好

网友:
把按键全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