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刷机不成功解救!

楼主(2009-07-05):
一款音狐RX-512不能开机,电脑可识别并可操作,用工具刷机提示没有USB设备,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按住开机键再连电脑,就有反应了

网友(2009-11-01):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没有解决的了。
等待高人来解决…………%

网友:
楼上的也是盘锦的? 遇到老乡了呀,哈哈 楼主的机器现在连接电脑提示什么, RK27设备?还是可以发现盘符,屏幕无显示。 2706的有专用刷机工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连机就不用刷机工具了哦,要用刷机工具得短接FLASH的数据脚再连机

网友:
短F刷机,保证OK

网友:
刚发了张不用短路FLASH的帖子,你可以去我的帖子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