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ER ON二脚没有电压

楼主(2009-07-05):
方正品牌机里面的845板子,845GL,电池有3.3V,PWER ON没电,晶振一脚0.14V另一脚0.22V,请问从哪里下手呀。

网友:
找PWER ON的开机电路

网友:
先把电池取了,在测晶振有电没,开机键要走线路了

网友:
走线路,可是看不到线连接POWER ON这二根针的。怎么走呀?

网友:
当然是用万用表去跑线路了,

网友:
我换了旁边二个东西后一个三脚一个10脚,现在有电了。3.75V,不过还是不亮。它旁边还有一个三极管,在板上量的时候E C 极是短路的,拆下来量又是好的。直接量板上的孔,E C也是短路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把刚才换下来的二个东西再装回去。发现POWER ON二脚有4.7V电压了。暗喜了一下。结果还是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