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 IXUS 50

楼主(2009-07-05):
摄像 照像都正常就是取景是黑乒的。; 请教哈具体怎么去解决。? 谢谢 各位师傅,
佳能

网友:
成都瑞丰
请先回复我的问题。。仔细看镜头里面。。是否能看到快门处于关闭状态。/。。。
按下回放键。。。是否能看到LCD屏有图象
按下MUNE键。。。是否能看到有菜单。。。
请仔细观察然后回答我。。。否则我没办法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