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成显卡主板会抖动,闪屏

楼主(2009-07-05):
杂牌845主板,集成显卡,确认不是显示器问题,系统也已经重新换过,只要用上该主板,有时候一个小时,有时候半天才出来故障现象。
故障现象为:显示器屏幕会左右移动并有轻微抖动,有时候会黑一下又亮一下,不断重复,主板上的电容也都已经换过了,VGA引脚也已经加焊过,应该不会是NB的问题吧,哪位大侠见识过,还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排除法 显示器的换试下   如果不是插个独立的试

网友:
显示器已经换过试的,确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而这块主板是集成的显卡,没有插独显的卡糟.
就是有时候很久都正常,有时候屏幕突然就晃来晃去的,有时候会黑一下又亮一下
难道真是NB虚焊或者NB的某块功能出现故障,如果真是NB虚焊没这样的设备维修呀
如果排除NB,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好象集成显卡是直接进入NB的.
内存也换过了的

网友:
估计是NB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