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15电压跳变

楼主(2009-07-05):
手上有一台现代15液晶,不通电,测主电源无输出,是一个2AS018脚控制的,6脚接了一个稳压管,稳压管已经裂开了。换了稳压管和电源IC后。现在问题是输出电压12V在10V-12V跳变。5V也跳变,找不出问题啊 。光耦也换过了。谁能指点下吗

网友:
断开12V和5V的负载看电压稳定不?另外换光耦后还是不行,就换下KA431取样,如果故障还是不变,请检查电源的初级电路!

网友:
负载没有问题的话就换光耦

网友:
问题找到了。一个小贴片电阻坏了。换了后5V 12V都有了。不过还是不行。按开关屏幕有显示,不过没图象,12V接的驱动板电压就变17V了。。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再查一下高压部分,这机器高压板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