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进水问题

楼主(2009-07-05):
昨天接修一台IBM T40机器,故障是机器进水烧坏显卡,由于判断失误把北桥给弄下来了,才发现真正短路的是显卡,于是,把显卡也拆下来。手中有三个PM的北桥,一个7500显卡,觉得显卡好做,先做的显卡,不走运,显卡上却就坏了,这可是我收藏一年多的好显卡啊,伤心的拔下来,做北桥把,边换了两个北桥,都不跑信号,又换上第三个,还是如此,一量,CPU供电不正常,想3205,有虚焊,直接加焊了下。无果,没招了,手头还有个9000的显卡,做上去再修把。9000上去以后我就开始检查各供电电路,其间又把3205加焊了一下,呵,跑信号了,挡在38,仔细测量,各路电压都比较正常,就只有2。5V和1。25V有问题,2。5V电压只有0。96V,1。25V却没有电压。想是不是显卡没换好,这两个电压的电路都已检查过,出1。25V和2。5V的1845也换过了,包括1845右边的电路。思路混乱,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不知道跟显卡是否有关系,9000和7500能否代换?

网友:
这种修法是一步走错了,步步错啊。动手前一定要慎重!尽量做到必杀

网友:
手头还有个9000的显卡   你一会上 7500 一会上9000  被你说的 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同志们认为先做北桥好啊还是先做显卡好,7500的板上9000的显卡结果是怎么样。

网友:
羡慕啊,LZ在中关村就是不一样,想换什么就有什么换的,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要换东西可是得查了又查,想了又想还得等带的零件到

网友:
我也想期待一下,是什么问题,只是感觉你说的是不是有一点乱啊,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无果了,机器客户取走了

网友:
真够羡慕,比工厂还牛B,想换啥就换啥,我们可就掺了,顺风运费都要20

网友:
也不是那么难搞的,估计简单问题被我自己搞砸了,现在机器没被取走.9000的显卡我又换回原来的7500好显卡了,不过我敢肯定的说,9000一定可以通7500的,只是估计要刷BIOS.   现在机器仍跑38,2.5和1.25V仍不对.我今天带回来修了.希望大家仍一起咀嚼一下老话重谈

网友:
那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啊,局部电路可能还是有问题啊,你没断开精密,判断下看下啊

网友:
是啊,没事收集些好芯片,跟维修同行互通往来,用芯片当然方便

网友:
档38的时候,是因为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你不该动显卡,你可以把情况说的清楚一点,那样也许我可以帮到你,也可以QQ跟我聊,我修了几百片T4的板,你这些只是小问题,QQ316293912

网友:
说的有点乱,怎么帮你啊?

网友:
9000和7500不能通用的

网友:
故障前几天已解决,2.5V和1.25V不能正常输出原因是输出这两个电压的1845的10脚到Q50的控制线断线,造成电压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