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56N 主板和谁通用?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9-07-05):
今天接一客户本子,方正A656N 主板的桥和若干芯片都已经被摘掉。。。。我晕死。板子上还烧有一个大窟窿。。。。

实在想不出其它的办法了,只能换板了。

大家谁知道这个主板都和谁兼容呢?(因为我找不到方正的这款A656N主板,我想用其它型号或品牌的兼容主板替代下)

请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比如,神州的某一些主板就和明基的通用----应该出自一个代工厂

可是方正的这款主板……
头疼

请知道的回复下。。。

网友:
把主板的板号报上来

网友:
随便找块,能装进去就行

无边思绪 -4 回复过于随意

网友:
随便找块,能装进去就行
引用 网友A:

兄弟,您这算是。。。。

网友:
马哥,您知道在哪里查看笔记本主板的板号吗?

网友:
4楼正解
其实好多笔记本都是不变机构的,虽然型号多样,但是板型设计都一样,找一个塞进去,DIY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上方正的备件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