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触摸板和小红点都不能用了

楼主(2009-07-05):
原来只是高压板问题,修好后放在那里,我老婆在那里玩不知道东了那里,触摸板和小红点都不能用了..是不是在那里有设置给禁用了啊.拆开键盘把排线在装好也没有用.听说按FN+F8试了也没用,BIOS里有这方面设置吗,怎么设啊.求助,

网友:
U24,FSTU3257更换一下啊

网友:
修好了是个保险烧了,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哪个保险吗?谢谢了

网友:
原来只是高压板问题,修好后放在那里,我老婆在那里玩不知道东了那里,触摸板和小红点都不能用了..是不是在那里有设置给禁用了啊.拆开键盘把排线在装好也没有用.听说按FN+F8试了也没用,BIOS里有这方面设置吗,怎么设啊.求 ...
引用 网友A:

不能怪老婆,她只是个测试员角色

你装个系统再试验下

先软后硬

网友:
实在不行,加焊H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