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跑晕了~~

楼主(2009-07-05):
昨天接了个台冠865的主板,不加电~~没有待机3.3~本以为很好弄的,肯定是紫5v转3.3v的三极管有问题~~可是跑不到这个三极管,板子上所有的三极管都划拉了一遍,没有一个和3.3v通的 很纳闷~强加电可以亮的,就是3.3修不上来,难道是桥?io是83627hf-aw,取下io强加电能跑A7~~

网友:
晕死,你那个什么三极管,一般情况,都是一个103电阻或472电阻,到开机排针得得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先找到跟开机排针连接的电阻。

网友:
3VSB肯定有一个管子负责提供
LZ在仔细找找

网友:
LZ还是直接重做南桥吧,台冠的这种板子,我修过和你同样故障的

网友:
直接接个电阻,飞线到3.3算了,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