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S8AG 十套机都是 跑C0---DE奇怪故障

楼主(2009-07-05):
收购十套网吧机都是同样配置,同样型号的板,同样的牌子,板型号是P4S8AG,CPU 是赛扬2.0,开机跑C0---DE,内存供电管D极3.3,S极2.6 ,G极5.0 应该属正常吧,BIOS刷过几个版本了,还是C0--DE。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板的通病
cpu
通病

网友:
是通病,CPU是BGA不代针的吧,压下试试吧

网友:
压过了,还是跟原来一样,老大们快进来啊,修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试过了,灯全亮,自检不过内存,希望老大们指教一下小弟下一步该怎么做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的,加焊试一下不行的话就只能换了!!

网友:
这些垃圾板一点都不稳定,有时候开的起来,有时候开不起来,进系统没花,装了驱动就花屏了,板上还有独立的显存芯片, 以后不敢收种子板了,怕了,十个没一个能用,真是窝囊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种板子,北桥特别难做,放桥位置完全靠感觉,至今没有搞定,放那儿休息呢,还望高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