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没声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05):
系统能识别到声卡,驱动也能正确安装,但就是没声音. 请问是芯片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排查声卡的思路:
1、先外接耳机排除内置喇叭的问题
2、测量或更换功放芯片
3、声卡芯片

注:如果机器是外国的,还要注意驱动的语言版本

网友:
不得否认这个故障,你查查输出到接口的电路,不行就换声卡吧.

网友:
有时候驱动不对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外接也没有声音的 机器是NEC VersaPro VY10F/BH-M 日本带过来的
做过一键还原了,驱动应该没问题

还有台东芝Satellite 31CDT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到官网下载一个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多半是的功放芯片和声卡芯片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