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TT_OUT_R, VTT_OUT_L ,VTT_PWRGD的关系

楼主(2009-07-05):
以前一直不是很清楚这三个信号之间的关系,搜白皮书没有找到,于是看了几张775接口的图纸
对这三者的关系发表一下看法

基本顺序:
VTT电压正常产生之后--------输入到CPU---------由CPU产生并输出VTT_OUT_R,  VTT_OUT_L两个电压信号---------由VTT_OUT_R,或VTT_OUT_L作为VTT_PWRGD的上拉电压--------产生VTT_PWRGD

并且由VTT_OUT_R或VTT_OUT_L作为其他总线信号的上拉电压(如:H_PWRGD,H_IERR#等)
刚开始以为这三个信号应该由3V3或者5V电压作为上拉,但是看了两三副图,就是没有找到3V3或者5V的上拉点,仔细看看图纸,好戏那个只有上面的时序能讲的通

这VTT_OUT_R, VTT_OUT_L这两个信号非常重要,而且是以前478架构所没有的。因此很有必要讨论一下。

真心求教,望了解这几个信号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VTT_OUT_R, VTT_OUT_L为1.2V的电压。

网友:
VTT电压正常产生之后,这个电压是由那个产生的啊,是北桥,还是。。。。。。。。。。。。。

网友:
老大
知道是1.2V的电压
关键是这个电压怎么产生的哦
是不是在VTT_FSB到达CPU之后,由CPU输出VTT_OUT_R, VTT_OUT_L?

网友:
VTT_CPU不一定有什么产生。在915和945芯片组当中可能由1.8VDUAL 3V 1.5V这几个电压产生VTT_CPU。VTT_CPU输入CPU后、你可以把它看成是CPU内部VID模块驱动电压,可能这么说你不理解。当CPU  VID模块有了驱动电压CPU就会发出VTT_OUT_L这个信号。这个电压也是VID的上拉电压。1.2V。当VID没有问题后会输入PWM IC VTT_OUT_R 和VTT_OUT_L是不分先后顺序的。
另一方面会由VTT_OUT_R转成VCORE_EN来开启PWM IC。而PWM IC的条件一般由三个组成。
一个是VCC芯片工作电压。VID信号。和VCORE_EN信号。这几个信号满足后就会发出PWM给驱动。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谢谢LSD答复
我看了两张图,一张915 一张945
认为应该是V_FSB_VTT 优先于VTT_OUT_R, VTT_OUT_L,VTT_OUT_R, VTT_OUT_L优先于VTT_PWRGD。而且VTT_OUT_R, VTT_OUT_L,VTT_OUT_R是由于CPU输出的。

有误之处,还望扶正

网友:
我刚刚说的是945或者945以上的VTT_OUT_R产生的程式。在915当中。主板VTT_CPU和VTT_PWGD基本上以一起产生的。很难分出来先后顺序。所以维修时不要定的太死。要灵活一点。两个方向都修就肯定能修得出来。

网友:
以前对这两个信号不是很清楚
就想想知道哪个先,哪个后。
了解以后修起东西来才有数

谢谢LSD

网友(2010-04-16):
现在总算明白这两个信号的意思了

网友:
我找了下VTT-OUT-R,发现是CPU的第766经一个约48欧电阻相连。注:775CPU,不知对楼主有用不

网友:
这张图应该能说明你的问题

网友:
这张图能说明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