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N 不亮机,检测卡显示4D

楼主(2009-07-05):
华硕M2400N 不亮机,检测卡显示4D
4D是哪里有问题
华硕

网友:
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主板上集成了内存 另外插内存也不过4D
是不是要把板上的内存取下来再试

网友:
内存供电。AD线阻值都正常。
是不是应该把主板上集成的内存取下来试一下。
高手给个参考

网友:
应该是板载内存的故障,不能拆下的。拆下试也是不过的,因为先读取板载的内存。看内存颗粒型号,定几片。一个一个的换,看你运气了。我修过几片联想板载的内存不过,显2D或4D,拆了也没有,一个个换,全部OK了。

网友:
刚刚把内存颗粒取下来了。上了一个条子上去。字可以一路走完。但显示白屏。
应该确定是板载内存有问题了。但没有一样的颗粒换。
能不能用同样的英飞凌的颗粒换啊 板上的编号是:HYB25D256163CE-5.0
能不能用: HYB25D256800CE-5.c 更换

网友:
應該是顯示部分的問題

网友:
这种情况下白屏应该是显卡没有找到显存的原因。因为这板是集成的显卡,用内存作显存。而板载的内存被我下了所以会白屏。
明天把一根内存拆了焊到板上去试试

网友: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