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开机10分钟左右 自动关机

楼主(2009-07-05):
一台联想昭阳E255 开机10分钟左右 自动关机 CPU发热很大 估计是温控保护了,我把风扇清理了下 加了点润滑油 加了散热硅膏 还是不行,后又把CPU供电芯片 MAX1907 拆下来 重新焊了上去 可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故障了? 不知道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刚才说错了 是自动掉电。。。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的问题,是你的风扇温控坏了吧,要不把风扇弄一直转,不要温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