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e机器,开机不进BIOS,死机,怎么办?

楼主(2009-07-05):
拔插过内存。更换硬盘均无效,后将光驱取下可进BIOS,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那不插上光驱能进系统吗

网友:
插上光驱就死机,有啥好法???

网友:
拿掉光驱用.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换新的光驱试试

网友:
看看是插上光驱的数据线死机。还是插上电源线死机。还有跳下光驱与硬盘的主从线。

网友:
估计南桥有问题了!你查一下!!

网友:
第一要确定光驱是不是好的。打一下光驱接口数据线阻值。如果以上OK,应该是南桥故障了。

网友:
一般是光驱线路有问题,不过你还是换一个光驱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