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90不能开机

楼主(2009-07-05):
昭阳E290开机键不能开机,按一键恢复键能开机。 测开机键上有3。3V电压,求助中!有维修思路的望赐教!

网友:
这是开机无触发的故障,IO和南桥有关

网友:
换PC87541V-VPC没用

网友:
怎么用一键恢复就你能开机啊,应该是BIOS问题吧,你量一下一键恢复的按键啊,看具体怎么样啊,要是按一键恢复能开机,说明故障注意集中在开机电路,你把重要的加焊看下啊

网友:
对,就像二楼所说的和南桥  IO 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