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白屏

楼主(2009-07-05):
一台明基FP17G+,送来的时候是开机白屏,我拆开全部加焊了一下好了,装回去用了1个小时又白屏了,再拆开,不小心用一碰驱动板的24.000M后居然又好了,我就换了24.000M后再装回去,用了1个来小时后又白屏了,晕死。。。再拆开后,不换任何零件居然又好了,今天我没装起来就这样拆开放着用了1天了居然没问题,我不知道是这个液晶是什么问题了,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有问题,楼主换个屏线先看看

网友:
如果用得是友达的屏,把屏上的升压芯片,就是二十几个脚的四四方方的芯片换 了,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这也是明基的通病,现象跟你一样,希望能有用

网友:
是不是32个脚的那个芯片  AAT1164C

网友:
不好意思型号我说错了是PF71G+

网友:
高手们出来指教一下啊

网友:
在白屏后检查驱动板的3.3V 2.5V,1.8V是否正常

网友:
K3484能不能用C5707代换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来代换原来的驱动板,烤机试验如果故障依旧,那就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还剩下数据线,评先,和屏,分别来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不行的,K3484是P型的MOS,C5707是N型的三极管

网友:
先用通用板确定是不是屏的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