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试试座子虚焊

楼主(2009-07-05):
杂牌865的板子,掉电重启,重启后一切正常,放了一晚上一测不跑数了,一会是00,一会干脆什么都没有,摸cpu是凉的,量核心电压0.57.然后按一下座子cpu立马烫起来,但还是不跑数,座子虚焊压下应该有反应啊,供电管的阻值也不对劲。还按了几次座子时没反应,然后我同时按了下北桥,一按板子就掉电了。郁闷,哪个高手给个思路啊

网友:
这个谁也不会给明确结论,只有先加焊座子试试了

网友:
先加焊u座试试
这中问题靠发帖,是定位不了故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