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9-07-05):
手头有块七彩虹7600GT黄金版的卡  故障为开机自检滴的响一声 跟没坏的时候一样 就是显示器黑屏 不显示 换个显卡就没问题 PCI-E插槽也挺干净 我们学校好多这样的显卡都是这问题 结果就是直接扔掉 换新的  希望高手们给个建议 好修吗 本人新手 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因为你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
好不好修不是用嘴说的。得经过专业的测试后才有的结论。

网友:
楼主  的显卡  还是听版主  说的  送修
不然自己把问题扩大  还不知道怎么搞的来

网友:
找专业维修的,钱能解决问题

网友:
VGA黑屏,DVI一般有显示,一般重做GPU就会好了,要么买个DVI转VGA的转换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那么麻烦,直接把VGA的线断开,在把DVI的线接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断啊  给个详细的步骤行不 谢谢了

网友:
GPU这样容易坏么????
应该顶一下议坛中的高手们,发一些显卡维修的思路.,比如测GPU的电压,还有显卡上哪些测试点.这样便于我们新手检修么.支持中!!!!

网友:
GPU这样容易坏么????
应该顶一下议坛中的高手们,发一些显卡维修的思路.,比如测GPU的电压,还有显卡上哪些测试点.这样便于我们新手检修么.支持中!!!!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不够细心,自己在版块好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