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坏 两个开关管散热片一个热,另一个不热

楼主(2009-07-05):
我有一个电源打开发现电容大部分爆开了。换掉电容后电源使用时只是有"吱吱"响.我没在意,但马上玩游戏突然断电.发现电源彻底损坏.  后来短接绿线,没有反映.输出电压都是0.1V .摸了一下开关管的散热片.其中一个热.另一个不热.  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我现在还有一块电源.也是换完电容后加负载吱吱响.我都不敢用了。怕在坏.

网友:
负载有短路或功率不足,查稳压,先修+5VSB,因为必须有这路电压主开关才能启动.

网友:
吱吱叫 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和大电解连接的均压电阻开路 导致两路高压电压不平衡造成

网友:
先把副电源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