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ECS NF4不认键盘的

楼主(2009-07-05):
排容已经被外面维修的整过了,接口VCC CLK  DAT都正常,更换IO无效,更换接口无效~~~ 折腾了好久好久~最后发现北桥旁边有个电容有一点点,一点点鼓,换掉就OK了  真累啊

网友:
呵呵  是多大的电容呀,  是不是键盘5V滤波的电容呢,  是它拉低了5V电压了吧

网友:
估计是的。

网友:
太强了,眼睛好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