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方正E200 待机没有3.3 5V

楼主(2009-07-05):
方正E200 待机没有3.3 5V 待机芯片1902 开机键上有3.3V 按开机键 有跳变
插上电流 没有待机电压
请问那个是控制 1902的芯片 谢谢
芯片

网友:
开机键上有3。3 那么3,3和5V就应是出来了啊,找个电路图分析一下啊,

网友:
看不懂哦, 要是没有待机电压, 开机针上又怎么会有3。3V呢, 是不是雷辟的板呀, 拆了网卡看看

网友:
PCI的A14脚的3VSB正常不

网友:
楼上的大哥, 你说的台机主板吧,A14脚
我也奇怪 开机键上有3.3V 但是电感上测不到,3.3 5V
有知道的兄弟不, 待机电流0.00

网友:
那开机电压是不是LDO产生的呀?找一找呀!

网友:
这机器待机是出三五伏的。超级IOW83L950D供电是系统三伏供电的。怎么会测不到三五伏

网友:
还在等答案 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开机建上有电压,说明待机正常啊,现在没有5V和3.3V是系统供电不正常啊 ,你查下保隔到芯片22脚接的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啊,3个控制信号过来没有啊啊

网友:
把控制电路换了

网友:
就是找不到那个是控制电路,明天查一下1902的工作条件有信了,给你回话

网友:
刚看了一下MAX1902的图纸,这个电路跟MAX1632基本一样,非常好修的,23pin要有5.5V以上的总控制电压SHDN#,22PIN6.5~228V的V+供电,21pin的VL要有5V,7pin28pin要有5V的3&5V开启信号,要是都有了,换个1902试试,要么是这路开启信号的控制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3V 5V电感没电压 ,一般是美信1902没工作,这个机器待机就有3V 5v,1902的工作条件V+ 3V 开启命令和5V开启命令到没到 还有SHDN 信号,这些信号好像都是有IO芯片发送过来的的,国产机器比如方正的还有清华同方的都是IO容易坏,而且内部一般都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