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 640M机器故障

楼主(2009-07-05):
自己的一台640M 有1周没用了,昨天拿出来用刚开机5分钟突然关机了,再点就点不亮,然后检查电池有电,电源的灯结果是灭的,拔下电源重插灯亮了,插上电脑又灭了,单用电池开机也是没法开启的,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因为机器过保,所以想自己折腾看看,大家帮帮忙!谢谢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楼主 你的描述貌似短路了

网友:
你电脑主板坏掉了,去专业搞维修的那里修一下吧,你自己搞有可能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上2位 想再问下修下大概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