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09-07-05):
HP520没有待机电压!有3V和5V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六次黄色就没有反应啦!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hp520
参考了上面的贴子!
1# 3.2V
2# 1.24V
3#  1.32V
电压!~
修过此机的请说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MAX8734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MAX8734的工作条件不正常的话!~3V和5V应该不会出来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