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v-m5 rev 1.0 跑F

楼主(2009-07-05):
915gv-m5 rev1.0跑 F CPU 供电芯片RT9245 IO 83627THF
用假负载测核心1.2伏 复位1.9  时钟0.33伏  测 1脚1.19  2脚1.19  3脚1.19   4脚0  5脚1.19 6
6脚1.19 伏  8脚1.06 9脚1.3   10 脚3.2 11脚 1.3  12脚5伏 13 脚1.6 14脚3.5
VID 引脚 是 111011 应是1.125伏  实际量是1.2伏
用真CPU 测1.41伏   RT9245的 1脚1.18  2脚0.07   3脚0.07   4脚1.18  5脚1.18  6脚0.08
对应的vid  100110 查表应是1.38伏
8脚1.25  9脚1.46   10脚3.16   11脚1.28   12 脚5伏 13脚1.6伏 14 3.5
是不是说明芯片坏了     请教大家应查那

网友:
915gv-m5 rev1.0跑 F CPU 供电芯片RT9245 IO 83627THF
用假负载测核心1.2伏 复位1.9  时钟0.33伏  测 1脚1.19  2脚1.19  3脚1.19   4脚0  5脚1.19 6
6脚1.19 伏  8脚1.06 9脚1.3   10 脚3.2 11脚 1.3  12脚5伏 1 ...
引用 网友A:

测内存的时钟 0.44  0.45     0.44 0.45  0.48 0.46  觉得内存 时钟和CPU时钟是不是低  会不会是北桥   因为量 时钟芯片的供电正常 且PCI 时钟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