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掉电

楼主(2009-07-05):
DELL 1400加电就开机电流从0。27 0。28跳到0。34然后到0。41就掉电是那部分的原因

网友:
各分组供电肯定有问题啥》量量该有的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按显卡芯片试试,这个机器用的是8400GS的,容易虚焊,如果刚好有电压没上到BGA的话会自检到显卡时掉电的

网友:
没掉电的时候看各组电压对不。看有短路不。找到问题

网友:
那北桥阻止是0。02啊 是不经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