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加点不触发 压住键盘K键附近开机一切正常

楼主(2009-07-05):
今天接到一台T30得机器  拿过来得时候故障是加电 但不触发 屏幕无显示   当我准备拆机得时候 偶然按住K键附近 没想到就能正常开机了 后来经过多次测试 不按住这里就是开不了机 或者开机后死机  拆开键盘 发现这个位置下面除了光驱就只剩下光驱架子 。。 不知道是怎样形成这个故障得 期待高手得指点 我很迷茫啊

网友:
你把键盘拆了按显卡开机看看

网友:
奶奶得 现在按任意位置 只要用力按就能开机
   不过按屏幕是开不了机得

网友:
后面三个电感可能虚焊了

网友:
hehe,应该是显卡虚汗了吧

网友:
可能是内存槽虚汗了,t30的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T30背后有个电感容易脱焊,会不开机!靠外面的内存槽也爱脱焊,但是不会不开机。

网友:
如果待机0.12A,上电掉回0.01,那应该是北桥的电感虚焊了。
否则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t30内存好出问题

网友:
按着哪里都能亮,慢慢加焊吧,先加芯片,后是桥

网友:
T30内存通道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