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5ST-PM 跑 F

楼主(2009-07-05):
RC415ST-PM 775接口 CPU 供电芯片RT8802A  IO 8718F-S
假负载测核心供电0.92伏 复位 0.4 时钟 0  内存时钟都有 0.49 和0.5 这两种电压。内存供电1.77 是2代内存  测 31脚5伏 32 到37 都是1.12   38脚 0伏 39 脚1.2  对应VID电压应是1.11伏 实出0.09  12脚1.19  13脚0.98 CHU
上真CPU CD 331 2.66 测电压1.3伏 测 31 脚5伏 32 脚0   33脚1.2 伏  34 脚1.2    35 脚1.2
36 0 伏 37 脚0  38 1.2  39 1.2 对应的电压1.37  可CPU 不过
量8802A的1脚  1.2  2脚3脚 都0   4脚1.3   5脚 1.3  6脚2.5  7脚0.17  8脚9脚都0 10脚3.6 伏不过3.6 会慢慢下降  把和它连的接地电容去掉 还是慢慢下降。
其他桥的供电都正常 求教大家该查那

网友:
RC415ST-PM 775接口 CPU 供电芯片RT8802A  IO 8718F-S
假负载测核心供电0.92伏 复位 0.4 时钟 0  内存时钟都有 0.49 和0.5 这两种电压。内存供电1.77 是2代内存  测 31脚5伏 32 到37 都是1.12   38脚 0伏 39 脚1.2 ...
引用 网友A:

在请教大家 内存供电1.77 付  是2代内存 正常吗

网友:
ddr2应该是1.2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