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AM2主板的机子

楼主(2009-07-05):
前天,拿来一整机,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上诊断卡测试,发现不亮时,复位灯常亮,主板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而能正常时,开机后用几小时也没事,怀疑CPU座虚焊,拆出主板将AMD940的CPU座全面加焊,裸板上电后,诊断卡跑代码一切正常。于是装入机箱,连好一切线,加电开机可以开机拷机几小时正常,交付用户,但是当用户回家后,说又不能开机了,拿来上电果然还是复位灯常亮,以为CPU座没焊好,再次拆出主板,又加焊一次CPU座,上电测试,一切正常。于是将主板装入机箱,连好线,加电开机,诊断卡仍是复位灯常亮,真是邪门了。以为是主板复位电路有问题了。经多次插拔,最后发现,将机箱上的复位线拔掉后,复位灯灭了,机器正常启动了。再次插上该线,复位灯又常亮了,说明复位按键漏电了。换一个新的微动开关后,一切正常了。这种故障误以为是主板复位电路之故孙,给各位兄弟提个醒。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啊,谢谢楼主~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嗯嗯   我前几天也是这么个问题啊   我是裸点的  装完系统  上机箱 不行  拿下来就可以  就跳个开关线就没问题  我RST开关都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