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max16332不焊上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9-07-05):
会不会烧坏主板?

会烧坏哪里?

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会烧。没有1632,上管就自己导通了。19V会直接加到负载上。

网友:
会烧东西的

网友:
大电流,烧坏一大片,好象好多培训班出来的都会犯的错误,不在到是那些LZ讲师不知道,还是知道故意不说.后一种的可能性大

网友:
哈哈哈, 会烧北桥呀

网友:
后果很严重 千万别试

网友:
会烧VCORE MOS管,会造成VCORE电容短路。很危险!!

网友:
不焊电源IC,MOS管的G极就悬空了,上管就直接导通了,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会烧一大片。最好别搞。电压直接上,后面一大片烧

网友:
看来这样麻烦大了,说不定板子就彻底废了

还是基础太差,对场效应管的原理理解不深啊。

这样说来,如果pwm控制器焊接不好,也会烧毁板子吧。

网友:
你一通电看到一片烟幕。。呵呵。。。发财了。。想抢救都来不及

网友:
啥事都没有的,放心吧,不信自己做实验.

网友:
不上会有烟花看的  主供电直接干到芯片和后继负载上

网友:
三五伏到的地方全变成保隔电压了很,会击穿多负载及电容或稳压二极管

网友:
很危险的,会烧很多,运气好的话,CPU,NB都会抱销,,而且会听到一声巨响,比鞭炮响多了

网友:
我也不懂,怎么会烧呢,低端和高端用的都是N沟道的管,G大于S管才导通,不接,正好相反,场管都不导通,怎么会烧东西呢,保隔过来电压顶多就加在高端管的D极啊,请高手谈谈啊,我也学习啊,谢谢

网友:
会洗白主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不装IC的 不装IC  G极电压就为悬空了,MOS管会击穿

网友:
我也不懂,怎么会烧呢,低端和高端用的都是N沟道的管,G大于S管才导通,不接,正好相反,场管都不导通,怎么会烧东西呢,保隔过来电压顶多就加在高端管的D极啊,请高手谈谈啊,我也学习啊,谢谢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个事例,复习了基础知识,现在明白了,不接g极的话,悬空相当于高电平,当然比s高,mos管直接导通,后面需要3v5v的电路直接接了16v-20v的电压,十有八九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