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9-07-05):
小弟客户一台ACER液晶通电后指示灯闪烁,屏不亮。过大约半小时后正常。这个好像是经典案例是吗?我打开看到点源板上有好几个点容干了,会不会换了就会好?
ACER

网友:
换了一定好,电容爆了容量就下降,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 我都碰到好多次这样的问题了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