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 COMS的问题~

楼主(2009-07-05):
本人今天回收购一台华硕的本本 型号:M2400
开机要输COMS密码~~~~请问那位兄弟知道万能密码呢~~
小弟在此谢谢~~~
华硕

网友:
万能密码:CMOS放电

网友:
先試試看放電吧
不然就把BIOS換掉

网友:
谢谢 二位老兄~~

网友: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有时候有些BIOS是存放在一个ROM芯片中的,放电不一定管用,

网友:
asus的放电点一般做在内存条下面,也就是拆下内存后,将下面的绝缘贴纸掀开可以看到一个jump点,直接短路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验解决了。。放一下电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本本用起来还可以 哈哈 550块值了。